新手求教电路图该怎么分析

楼主(2010-04-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无统一规律。
一般是先了解电路功能,然后,逐步看清它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

网友A:
多数情况下,应先从电路出口看,再看入口,最后看其它内部电路

网友B:
模电通常都是估算,比较难把握,建议使用multisim 10模拟电路来分析,个人觉得很有效

网友C:
呵呵,我也是新手,电路一复杂我也蒙啊。

网友D:
我是菜鸟,我只认得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
一看电路图,呵呵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继续学习中
multisim也可以
关键在于原理,在于分析,不但定量也定性分析,还要多看
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