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减速问题

楼主(2010-04-13):
目前负责一个项目,步进电机会频繁起停,感觉振动比较大。

现在用的加减速方式为梯形,请问一下用s曲线会不会好一点?

另外,我每次要走的不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样的,这样用s曲线的话是不是每次走之前都要计算一个表出来?还是只需要一个表?

网友A:
有现成德模块吧

网友B:
不认为 s曲线 会有多少改善, 还是把加减速的参数调整一下

网友:
就是,匀加速是很平稳的,正弦余弦什么几次多项式做起来有难度

网友C(2010-05-22):
不需要s曲线,,指数曲线(s的一半)就可以了,,启动前垫两三步就ok~~
每次计算曲线基本是不可能的,,只有一条曲线,,然后每次以这条曲线为基础修改频率~~

网友D:
5楼说的是对的:用S曲线效果绝对会好很多。
(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打广告)

LS,加速不但要考虑启动加速的问题,还要考虑停止加速的问题,不然高速下很容易超步(冲过头)的,所以还是需要计算整个S曲线的。
当然,减速也是一样,有启动减速阶段、匀速下降阶段、和结束减速阶段

网友E:
请问xwj:
51,使用定时器产生方波,如果使用S曲线也是离散出一系列定时值吗?如果取出这些离散值呢?
谢谢了

网友F:
试试这款芯片,我在用A3979觉得不错。

网友G:
现在市场上的数控机床用的多数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