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可以检测到音频文件播放到哪了吗?

楼主(2010-04-13):
(无正文)

网友A:
不清楚音频文件内部的问题

网友B:
单片机控制mp3模块??

网友B:
对了 看下用时间能否可行
  读取音频文件的时间长度 再在单片机内从开始播放时计时…………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MP3播放的时候不是都会显示时间吗,弄清楚那个是怎么来的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这样弄啊,倒是一种办法,看来又是我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