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开关机对pic单片机的影响

楼主(2010-04-13):
各位二姨朋友好!
我的设备通过串口和上位主机通讯,
发现如下情况,非常不解!
1:电脑开启后设备会自动复位
2:关闭电脑设备也会自动复位
3:将串口拔掉,开关电脑设备不会复位。
4:设备主控muc为pic18f
在设备非正常复位时候,用万用表测量计算机串口到单片机的tx引脚,发现复位时候正是tx引脚电压变化的时候:分别为
                  开启PC tx电压 0v-->-9v
                  关闭PC tx电压 -9v-->0v
请问为什么pic单片机会在电脑串口tx电压变化的时候复位呢?
有什么好的策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啊?

网友A:
如果TX是指PC到MCU的串行信号,这种变化实属正常(PC关机自然就没有驱动)。检查一下两边的接地是否可靠且一致。

楼主:
检查接地情况是这样的:由于PC输出gnd信号地和大地是短路的,所以导致muc的地和大地也短路在一块。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mcu的地和大地短路使得关闭、开启pc影响到muc呢?

网友B:
你是直接接到单片机的?计算与串口和单片机需要经过电平转换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有电平转换的。
如果我用串口助手手工单次发送命令,都能有效返回ack,一旦自动连续发送,接收十来次就不行了!

网友C:
串口线上套一个磁环看看

网友D: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开关机有较大的浪涌电压在串口线上,引起单片机复位

网友E:
应该是串口线的接地问题。

楼主:
由于pc串口信号地(gnd)与大地是短路的,所以导致单片机的地与大地也短路!
很想不通为什么pc机的信号地与大地是短路的。我用万用表测量过公司里面两天pc电脑,情况是一样的!
望大侠们解答啊!

网友F:
改成浮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