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做双机通讯?

楼主(2010-04-13):
如何实现双机通讯?可以相互控制的那种

网友A:
问的有点广啊

楼主:
对,可能问得比较宽

网友B:
与其问一个很模糊的问题,不如踏踏实实看点东西

网友C:
用232怎么样

网友D:
可以用CAN总线

网友C:
最简单是用串行通信接口吧

网友E:
用RXD和TXD两个引脚就能实现

网友F:
先学会最简单的

网友G:
用RXD和TXD两个引脚就能实现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