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电路中常说的话题

楼主(2010-04-13):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在设计滤波器时按什么方法计算和查表计算元件值而巳.不必过分刻求,只要能满所需的幅频特性和技术指标即可.但要灵动修正实际运用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要如何来分清它们,而且在实际应用当中又是要依什么规则去使用它呢?最好就有能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说一下

网友A:
实际应用要根据指标选一种就行了.比如椭圆(Elliptic)特性一般是衰减徒度高时选用

网友B:
几种滤波器主要是转折频率附近幅频和相频特性不同。
光是看电路,是无法区分的。不同特性的滤波器很可能只是元件数值不同,电路完全相同。

网友C:
我也正在看滤波器。学习学习。

网友D:
有个好的办法就是,lz去下个滤波器设计软件,那软件能详细的帮你计算出截止频率,各元件值,及电路结构,对照同一截止频率,选择不同的类型,看元件值或电路结构有什么变化~~~~~
另外也可以形象的看出来各类型的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相信有了那明显的幅频特性图,你就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类型的了

网友E:
目前可分析且可实现的传递函数均为复有理函数(复多项式之比),但是具体应用的目标取向却各有不同。根据不同的目标取向会得出一个传递函数类(分母为某类多项式,如巴特沃思或切比雪夫多项式),展开后就可按归一化方法设计出所需的滤波器。虽然多项式展开后模样都是差不多,但它们的“原型”却完全不同。

网友D:
额,HWM才是掌握本质的大虾啊,偶只是看到了现象=。=
我后悔当年学数学物理方法的时候没听课了=。=

网友A:
其实滤波器现在有专业厂商生产.设计技术人员没有必要在它的身上费时间,它就是一个元件,了解就行了.

网友F:
滤波采用的元器件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由于所需滤波器的技术参数各不同,比如频率,带宽,环境温度条件等.

楼主:
谢谢HWM的评论,以及各位大侠们的讨论,现结贴给分

网友G:
感觉论坛大虾越来越少了。。。

网友A:
小结一下,LZ所说的'形象一点的例子',的确不好说,因为滤波器设计时最终都是归一化查表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