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开机铃声没反应?是不是改错地方了?

楼主(2010-04-13):
怎么修改开机铃声没反应?是不是改错地方了?
在resource_audio.c中全部修改成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然后
make myprj gprs resgen
make myprj gprs update mmiresource
再烧到手机中,结果一点变化没有,请指点错在哪?
谢谢!
修改如下:
const audio_resource_struct mtk_resource_sounds[]={
//{cs01_mid, sizeof(cs01_mid), 17},
/*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2_mid, sizeof(cs02_mid), 17},
{cs03_mid, sizeof(cs03_mid), 17},
{cs04_mid, sizeof(cs04_mid), 17},
{cs05_mid, sizeof(cs05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7_mid, sizeof(cs07_mid), 17},
{cs08_mid, sizeof(cs08_mid), 17},
{cs09_mid, sizeof(cs09_mid), 17},
{cs10_mid, sizeof(cs10_mid), 17},
*/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cs06_mid, sizeof(cs06_mid), 17},
};

网友A:
这个模块不是mmiresource

网友B:
你只要remake就可以了

网友C:
可能类型错了,
17 是 mid, mp3 是5

另外,需要 remake custom 就行了。

楼主:
解决了,确实不是mmiresource
remake custom 就行了。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