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类似cf的游戏思想

楼主(2010-04-13):
1、
AWP
【问题描述】

Neo
喜欢玩CS(有名的网络游戏),他最喜欢用的武器是AWP(一种狙击枪,威力极大)。

       这天,Neo在一个空旷的地图上,拿起心爱的AWP练习枪法。NeoCS版本很特别,他用AWP一枪能够击穿无限多机器人。他调出很多很多的机器人,并把他们设置为静止,然后开始练枪。这时,他突然想知道究竟一枪能最多同时击中多少个机器人。请你写一个程序,帮Neo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简单起见,每个机器人在地图上用一个点来表示,任意两个机器人的位置都不相同。
       地图很空旷,没有障碍物。当然,AWP的子弹轨迹是一条直线。

输入格式
输入文件的第一行为机器人的数目N1<=N<=1000
接下来有N行,每行有2个整数XiYi-2 000 000 000<=Xi,Yi<=2 000 000 000,表示第i个机器人在地图中的行、列坐标。
0 0
1 1
2 2
0 3
2 3

输出格式
输出文件只有一个整数,就是Neo一枪最多能击中的机器人数目。

//AWP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i=0,j,Xi,Yi,N,a[100][100]={0},max=0,m=0,ii;
printf("please input N:");//N表示总的机器人数
scanf("%d",&N);
while(i<N)
{
     i++;
  scanf("%d %d",&Xi,&Yi);
  if(Xi<=100&&Xi>=0&&Yi>=0&&Yi<=100)
   a[Xi][Yi]=1;
}
for(i=0;i<100;i++)
{
  for(j=0;j<100;j++)
   if(a[j]==1)
    m++;
  if(max<m)
   max=m;
  m=0;
}
for(j=0;j<100;j++)
{
  for(i=0;i<100;i++)
   if(a[j]==1)
    m++;
  if(max<m)
   max=m;
  m=0;
}
for(i=99;i>=0;i--)
{
  ii=i;
  for(j=99;j>=i;j--)
  {
   if(a[j]==1)
   {
    i--;
    m++;
   }
   else
    i--;
  }
  if(max<m)
   max=m;
  m=0;
  i=ii;
}
for(i=99;i>=0;i--)
{
  ii=i;
  for(j=0;j<=i;j++)
  {
   if(a[j]==1)
   {
    i--;
    m++;
   }
   else
    i--;
  }
  if(max<m)
   max=m;
  m=0;
  i=ii;

}
printf("%d",max);
}为什么没结果呢?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写的是什么,我也喜欢玩CS啊

楼主:
上面不是有题目吗?我写的就是这个啊?但我那程序有问题,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