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防漏电电路应用

楼主:
本人近日看到如附图所示的防漏电电路,CTRL0,CTRL1都是GPIO控制信号,其高电平

为3.3V,低电平为0,因带前后GPIO引脚CTRL0,CTRL1是在两颗不同IC上,而这两颗

IC上电时序不同,故通过以上三种方案来防止两颗IC通过GPIO引脚互相漏电。

备注:
(1)+3.3V_DD是后端IC的电源
(2)D1为肖特基二极管(Vf=0.3V)
(3)后端IC上电时间比前端IC晚

问题:

请高手讲解下以上三种方案的优缺点及应用范围?

网友A(2010-04-14):
这个真的是用来防漏电的吗?

楼主:
回复2楼:
此电路确实为实际电子产品中的防漏电电路,CTRL0连接到的前端IC之电源比CTRL1连接的后端IC之电源启动晚,即存在前端IC有电而后端IC无电(+3.3V_DD就是后端IC的电源)的状况,增加此电路则可防止前端向后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