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线管天线如何驱动?

楼主(2010-04-13):
螺线管天线如何驱动?

如果采用螺线管天线发射信号的话,请问天线如何驱动,射频电路如何做,没有一点头绪,请明白的朋友帮一下忙,谢谢了。

由于以前注册的用户找不到了,刚组册的用户,所以没有分数,请原谅。

网友A:
螺线管天线不适合这个频率。

网友B:
非常不适合

楼主:
问一下螺线管天线的适合频率范围是多少,

抛开是否适合,请问一下螺线管天线的射频电路如何设计,能提供点线索吗?

感谢……

网友C:
数十KHz的信号不便发射,应提高频率。

楼主:
暂时把频率放在一边,请问螺线管天线如何加载信号,以便其使信号发射出去?

网友C:
所有天线的用法都是类似的:通过匹配网络连接激励源与天线,匹配网络的作用在于形式匹配和阻抗匹配。

网友D:
能给出个参考电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