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CD2坏了------怎么办呀?????

楼主(2010-04-13):
ic, CD, HC
我的ICD2总是连接不上,后来打开看了,里面下载输出的地方有个74AHCT126烧了个窟窿,我把它给换了,但是还不行,
哪位仁兄支支招看,帮忙解决解决吧!!!
急!!1

网友A:
厂家不修吗?

网友B:
你的是自制类的还是大厂家的?
找个ICD2自制的图,稍微参考一下;片子内的程序也有可能给冲掉了。我上次有个贝能的也坏了。能下载,不能进入调试模式,后来换了个模拟开关片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