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分层画原理图sch制PCB步骤一览

楼主(2010-04-13):
适合没这么玩过的朋友~~
main.sch  分3个 io  power mcu

sheetsymbol 3块

sch 项目main.sch 下3个sub sheet

mcu

power

io

net表生成后 成功导入

by jerkoh   13-Api-2010

楼主:
如何把多张原理图整合起来时间
来源:http://www.21ic.com/wyzt/200502/5947.htm
作者:harebee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可能需要把多张原理图连接起来,在同一PCB文件上进行绘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首先要确保每张原理图都要放置互相连接的端口(即Port),相连的端口名称要一样。
2.新建一个SCH文件或打开一个上面有足够空白空间的SCH文件。
3.在选定的SCH文件上,执行Design—Create System From Sheet...命令,选择一个SCH文件,回车确认。
4.把生成的方块,放置在合适的地方。
5.重复3、4步骤,直至添加完所有相连的SCH文件。
6.把每个方块具有相同端口(即Port)用导线相连。
7.在此SCH文件上生成网络表。
8.新建一个PCB文件,加载所生成的网络表
--------------------------------------------------------------------------------
Protel实现一个系统多张原理图,电路模块化的使用方法。
来源:http://hi.baidu.com/pepsi360/blo ... b64fc47b89479b.html

“在Protel中如何实现多张图的统一编号”即多张原理图其实是一个电路板(为了模块化才在多个图中画的)。
以前建的Protel工程不大,一张图基本就搞定了,也没尝试过多图的。研究了一下,也不是很难,作为总结写在这里。
以下是步骤:(前提是你已经在你的工程中画好了原理图)
1、先建一张空白电路原理图,比如Global.sch,并打开该原理图。
2、在Global.sch窗口下选择Designed-> Create Symbol From Sheet,
  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你的第一张图,这时会有另一个对话框出现
  点击OK后,在Global.h里鼠标会有变化,用鼠标在Global.sch
  上画一个框就代表你的第一张原理图,其他原理图照此办理。
3、这样你可以在Global.sch中Annotate(Tool->Annotate)了。将Options标签下的Current Sheet Only 项的小勾去掉。然后再选择Advanced Options标签下需要编号的图纸文件名前打上小勾,点击OK,完成。
4、在Netlist Creation的时候注意在Sheets To Nitlist下选择“Active Project”。Annotate可设置元件序号
--------------------------------------------------------------------------------
Protel99SE多张原理图生成一张总网表的方法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c39f50100h4tm.html

1. 新建一张原理图,点击"PlaceSheetSymbol"放置一个原理图符号,然后右击选其“proterties”,在filename 一栏输入你准备与之绑定的原理图文件名.确定ok。
依此类推...,直到把全部的原理图与每一个放置的原理图符号绑定完为止,最后保存。
2. 打开全部的原理图(否则导入PCB时不能生成网络,只有元器件)。
3. 打开"Design"菜单下的“Creat netlist..."选项,在"sheets to netlist"一栏选择“Active sheet plus sub sheets",然后点击ok,就可生成多张原理图的总网表。
4. 在PCB图设计模式下导入总网表即可。

--------------------------------------------------------------------------------
如何解决error:Net already exist?
在总的原理图create netlist时把net identifier scope一栏由sheet symbol/port connections
改为net labels and ports global.生成新的网络表后,重新导入PCB

--------------------------------------------------------------------------------
使用多图模块特性设计电路图
在执行tools/ERC检查时出现如下一个错误,
protel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后来网上查找,原来是每个图纸都唯一对应一个图纸号,
新建sch时,默认图纸号为0,所以多图时,需要为每一个sch图纸定义一个唯一号,
在每个sch中点击"Design/Options/Organization/"设置Sheet框下的NO.即可,可以保持Tota总图纸个数为0的状态.

楼主:
大部分资料 转载于 匠人的百宝箱转载
有了这个基本教材 以后画分层sch 制PCB 应该轻而易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