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U3504Z老是击穿

楼主(2010-04-14):
如下图:一款太阳能充电电路。IC采用IR2110 和IRFU3504Z组成半桥驱动方式。
已多次量产;
  现生产出现以下多种情况;(因为电路是老外设计和画PCB)。
1:Q1也就是IRFU3504Z 。一上电测试D 、S老是击穿估计有25%现象。而且从新换一片就OK了。以前生产有5%现象。
2:Q2 D脚用红线表示地方。在“PCB板实物上”老是烧断铜皮。这种现象是老外退回返修机。
3:产品用于室外。放于铝合中而且PCB喷绝缘油。
4:希望大家能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是否为自举电容充电不足造成Q1不能正常导通,而启动瞬间,Buck电路的后端滤波电容又需要较大的电流充电,从而造成Q1软击穿?另,并联在滤波电容上的二极管是干啥用的?如果不是浪涌吸收,是不是应该并联在Q2的D和S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