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C语言联合体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我定义了一个联合体:
union xy
{uint y;
uchar x[2];
}ccb3;
然后赋值:ccb3.y=0x1234;
用ccb3.x[0],ccb3.x[1]分解开来显示
结果显示0034.
而直接给ccb3.x[0]和ccb3.x[1]赋值就可以正常显示。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结果是用何语句显示的?
还是直接查看变量?

网友B:
直接查看变量

楼主:
在另外一个论坛的高手说,如果编译器不是增强型的,int是作为字节型对待的。

网友C:
LS意思不太懂

网友D:
也不是很懂

网友E:
int的类型还和编译器有关系?

网友F:
嵌入式的系统里尽量还是少用联合体,会吃大亏的!俺就吃过这亏,程序出问题了没地找去

建议看看有关MISRA方面的资料

网友F:
int 类型确实是和编译器有关滴!

不过确实没听说过有8位的int,比如51的Keil int是16位, ARM一般是32位的,如果是64位的系统,也很有可能是64位的

具体可以用sizeof(int)测试一下,或者查编译器的手册

网友G:
你用得是纯16位或者32位cpu,这种cpu中char是16位或者32位的,int也是。
但在取char型数据时,编译器会产生代码清除掉高8位(24位)。
可以去我的主页下载我的书,第16章有说明的。

网友A:
HOLTEK 的C编译器确实存在不同版本间的问题,7.0以前的版本,整型数为单字节的,8位。7.0以后的整型应该是16位的

网友H:
哦,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以前确实不知道

网友I:
确实和编译器有关,也遇到过

网友J:
那怎么解决

楼主:
定义成长整型的唠。

网友B:
嵌入式系统少用联合体,为何?

网友K:
我对楼主要表达的意思读的不是很懂,读了一遍,迷糊

网友C:
联合体有个好处就是节省RAM,为什么ARM不能用这种结构呢

网友L:
应该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