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0-04-14):
刚修了个电源,遇见一奇怪问题,上电加载测试开始是好的,几分钟后就会输出就得不稳定,然后输出电压会慢慢降低,然后拆开来没有检修到明显问题,就再上电测试,OK,这时测试没有整体装上去(接地线没有接上去),再全装好后,又是一会就不行了,最后发现大地和电源输出的地接在一起的,我把两个地分开,再装上去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隔离不良,那儿碰线了。

但此电源原始设计可能也有问题。通常(AC)输入,(DC)输出,外壳 三者是绝缘隔离的,因此如果在外壳良好接地的前提下,(DC)输出电源地和其相连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B:
电源输出地与大地相连时,输出被保护,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