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bug集锦!

楼主(2010-04-14):
手机bug集锦!
开这么一个bug集锦主题,主要是给所有开发手机的朋友提供一个查询bug的场所,当然此bug集锦还要靠大家一起来完善啊,我只做个抛砖引玉!希望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技术经验啊:)另外,bug的描述格式按照如下:
bug平台:agere+spca554[
bug现象:开机过程中,先看到lcd花屏,然后看到正确的开机**!
bug解决方案:此bug是由于在初使化lcd之前,就已经打开了lcd的背光灯,所以在正确初使化lcd后,由于lcd的内部ram是一个不定的数据,所以看到lcd花屏,当我们把开机**刷到lcd后,我们看到了正确的**图!
………………………………………………………………………………………………………………………………
Mikal:
bug平台:sc6600m
bug现象:进入拍照界面,然后退出拍照,发现触摸健无效!(类似巧克力的电容触摸健)
bug解决方案:电容触摸健接口和sensor共用一个IIC;在退出拍照后,系统对sensor做了电源关闭动作,由于sensor没有供电,sensor IIC口状态不定,影响了和他共用IIC口的电容触摸健。分析原因后,软件解决方案,在非senosr工作状态下,每次处理电容触摸健时候,打开下sensor的电源,然后处理完电容触摸健后,然后关闭sensor电压。硬件解决,加模拟开关或者是不共IIC。
………………………………………………………………………………………………………………………………
JamesCarter:
开机花屏的现象其实也可以在lcm的初始化后先将显示的buf全写为白色,这样就不是花屏,是开机先白色,再出来图案,这样应该用户可以接受的。   或者就是把背光延迟点亮。
………………………………………………………………………………………………………………………………
Jamesbond:
前一个不是BUG,点背光顺序放到LCM刷第一桢开机**后就解决[
后一个是硬件设计的BUG,IIC是总线共用的,IIC上拉一定要接系统VIO,SENSOR的VDD,AVDD可以由LDO下变供应,VIO是和BB接口的,其电源开着比关掉更不容易有LEAK CURRENT[
这是系统设计中要考虑的,VIO是整个系统IO电平的统一基准,不能随便关闭,外围IC关核心电压就可以了,核心电压的关闭通过IC自身的EN PIN使之SUSPEND比较好。强制关LDO关电源会让IC IO口状态更容易受干扰,漏电流更大
很多BUG其实都是硬件设计的考虑不周,如IO冲突(虽然可以用软件设置状态来避免),但如果中间隔离一个电阻或者三极管就稳定多了。很多系统在开机一瞬间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可能是因为在IO INITIAL之前存在IO 冲突导致泄露电流增大,用硬件的方式把很多不稳定状态连出现的时序机会都没有[
………………………………………………………………………………………………………………………………
Mikal:
bug平台:sc6600D+winbond99685[
bug现象:99685的OSD buffer 都是动态申请,且OSD汉字显示都是bmp图标!
              在内存池少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摄像一系列申请内存状态下memory不够,另
  外OSD汉字图标占rom,且不易于灵活变化!
bug解决方案:OSD buffer改用 系统LCD buffer,OSD 汉字图标改用系统自带的字库!
这样可以在上面做出非常多的OSD花样!包括时间,动态菜单,滚动菜单等等,
并且修改方便!
………………………………………………………………………………………………………………………………
myyear1984:
对于没经验的人而言  暂时找不到解决方案  可不可以先把问题报出来呢[
我遇到的是三星 S3C2440 CPU平台的 目前想用ARM口调试 可ARM核却起不来 暂时没找原因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给点建议
………………………………………………………………………………………………………………………………
xuthus:
"强制关LDO关电源会让IC IO口状态更容易受干扰,漏电流更大"[
这个怎么理解?[52RD.com]
我是这样理解的 , 状态不稳定可能的漏电流比IC设计的推荐稳定的状态会大(这也看情况,并不一定), 但是,强制关闭源供给电压,在关闭电源后IC是没有任何漏电流的。 在开IC到IC的 IO状态稳定是存在漏电流的,在IO稳定后,漏电流是一样的。 所以,要考虑的是,IO状态稳定阶段所消耗的漏电流电能与由EN关IC后IC的漏电流哪个究竟更大的问题了。
………………………………………………………………………………………………………………………………

网友A:
bug平台:sc6600m
bug现象:进入拍照界面,然后退出拍照,发现触摸健无效!(类似巧克力的电容触摸健)
bug解决方案:电容触摸健接口和sensor共用一个IIC;在退出拍照后,系统对sensor做了电源关闭动作,由于sensor没有供电,sensor IIC口状态不定,影响了和他共用IIC口的电容触摸健。分析原因后,软件解决方案,在非senosr工作状态下,每次处理电容触摸健时候,打开下sensor的电源,然后处理完电容触摸健后,然后关闭sensor电压。硬件解决,加模拟开关或者是不共IIC。

网友B:
开机花屏的现象其实也可以在lcm的初始化后先将显示的buf全写为白色,这样就不是花屏,是开机先白色,再出来图案,这样应该用户可以接受的。   或者就是把背光延迟点亮。

网友C:
用6600m版主winteck的?

网友D:
前一个不是BUG,点背光顺序放到LCM刷第一桢开机**后就解决

后一个是硬件设计的BUG,IIC是总线共用的,IIC上拉一定要接系统VIO,SENSOR的VDD,AVDD可以由LDO下变供应,VIO是和BB接口的,其电源开着比关掉更不容易有LEAK CURRENT

这是系统设计中要考虑的,VIO是整个系统IO电平的统一基准,不能随便关闭,外围IC关核心电压就可以了,核心电压的关闭通过IC自身的EN PIN使之SUSPEND比较好。强制关LDO关电源会让IC IO口状态更容易受干扰,漏电流更大

很多BUG其实都是硬件设计的考虑不周,如IO冲突(虽然可以用软件设置状态来避免),但如果中间隔离一个电阻或者三极管就稳定多了。很多系统在开机一瞬间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可能是因为在IO INITIAL之前存在IO 冲突导致泄露电流增大,用硬件的方式把很多不稳定状态连出现的时序机会都没有

网友E:
3楼的的解决开机花屏的方案不合适,这样用户会提出开机时的第一帧显示白屏的问题

楼主:
bug平台:sc6600D+winbond99685
bug现象:99685的OSD buffer 都是动态申请,且OSD汉字显示都是bmp图标!
              在内存池少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摄像一系列申请内存状态下memory不够,另外OSD
              汉字图标占rom,且不易于灵活变化!

bug解决方案:OSD buffer改用 系统LCD buffer,OSD 汉字图标改用系统自带的字库!这样
                    可以在上面做出非常多的OSD花样!包括时间,动态菜单,滚动菜单等等,
                     并且修改方便!

网友F:
这儿高手好多呀,学习了

网友G:
这个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H(2010-10-19):
虽然有些不是很明白,但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1-05-27):
:o哇..这网站看来不合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