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bug

楼主(2010-04-14):
小弟在调试LCD驱动模块,现在遇到一个bug,请XDJM帮忙分析,现象如下:
(1)开机后可以看到开机画面显示一次,然后就进入黑屏状态。然后随便触摸一个按键后,LCD屏幕显示正常;
(2)在待机状态时,按键后可以看到键盘的背光启动而LCD背光没有启动,再次按键后LCD背光正常工作;
小弟用kal_print跟踪代码,发现在每次都有去正常调用LCD背光驱动部分,并且LCD背光的亮度调节都是正常的。
BB芯片采用MT6225, GPIO5作为使能管脚, GPIO25选择为PWM1输出。
大家帮我想想啊[52RD

楼主:
嘿嘿 怎么又没有人会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我也觉得是没有什么好调的了,有没有兄弟了解MTK从休眠(也就是LCD背光熄灭)到Normal模式切换时做的动作比较熟悉的,我怀疑是这个部分有问题

网友A:
case GPIO_DEV_LED_KEY:
   {
#ifndef CRYSTAL25_DEMO_BB
        if (gpio_dev_level == LED_LIGHT_LEVEL0) {
            GPIO_WriteIO(GPIO_OFF, custom_cfg_outward_gpio_port(GPIO_LABEL_DEV_LED_KEY));
        }else {
            GPIO_WriteIO(GPIO_ON, custom_cfg_outward_gpio_port(GPIO_LABEL_DEV_LED_KEY));
        }
        PWM_level(gpio_dev_level);
        break;
#else
        if (gpio_dev_level == LED_LIGHT_LEVEL0) {
            GPIO_WriteIO(0, custom_cfg_outward_gpio_port(GPIO_LABEL_DEV_LED_KEY));
        }else {
            GPIO_WriteIO(1, custom_cfg_outward_gpio_port(GPIO_LABEL_DEV_LED_KEY));
        }

        break;
#endif // CRYSTAL25_DEMO_BB
}

多了PWM_level(gpio_dev_level);会不会是这里?

网友B:
您可以先確認黑屏是 LCD 還是 LCD backlight 的問題.

1. 若非在待機模式下觸摸一個按鍵, 應該是不會再次呼叫 backlight 驅動. 但有可能需要更新畫面, 而再次呼叫 LCD 驅動.
2. 待機模式下按按鍵會同時呼叫 LCD backlight driver, 只要 driver 正常. 呼叫一次就會點亮. 再次按按鍵會呼叫 LCD driver 更新畫面.

由您描述的現象判斷, 我感覺是 LCD driver 問題.

楼主:
已经搞定,查代码后发现又有东西调了一次PWM1,跟2楼兄弟说的差不多,去掉后背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