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TL8019AS与电脑无法连接

楼主(2010-04-14):
我参照的是EASYARM2200中RTL8019AS与HR901170A的接法,现在为什么提示没有和电脑连接上,我把原理图又核对了一遍,确保和EASYARM2200的是一样的。请问可能会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怀疑是RJ45接口HR901170A的封装有问题,检查没问题。
图如下:
(9、10、11、12脚没用)
我现在再去核对一下焊接的元件,看是不是电容等焊错了。
请问还会有什么方面,会导致和电脑无法连接?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A:
很可能是封装的问题

楼主:
我检查了,封装没有画错,焊接也是无误的。还没找到原因现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装上驱动啊

网友C:
对,这个很有可能啊!

网友D:
你确定不是封装和焊接的问题?

楼主:
是啊,确实封装和焊接没有问题。
装驱动?周立功的板子,直接就可以和电脑连接上啊。

网友D:
那就真没办法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