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人要AVR的ISP,这个简单实用。

楼主(2010-04-14):
如果用在笔记本电脑的串口,将5K电阻换成3K即可。我测试过,很稳定。如果MCU板的RST有上拉电阻,1K电阻可以不焊接。软件用PONYPROG2000

网友A:
果然简单实用!

网友B:
很好,顶一个

网友C:
请问这个怎么用啊,应该还需要上位机来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吧。

网友D:
当年AVR初推广时,PONYPROG2000立了不小的功劳。好久没用了,不清楚软件是否升级了?

楼主:
我用的还是当初的软件。其实还有并口的ISP,不过我的笔记本没有并口

楼主:
To dragonzxs
用 AVR STDIO4 编写程序,编译后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和PONYPROG2000将HEX文件写入AVR的单片机中

网友E:
对应的软件恐怕要过期了

网友C:
to 1494
谢谢。我记下了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把PONYPROG2000这个软件发给我,我的邮箱liuyaoyun34@gmail.com
谢了

网友F:
PONYPROG2000现在用的频率怎么样?

网友G:
这个软件名字怎么就那么长啊

网友H:
ponyprog2000好久没升级了,很多新的avr芯片都不支持,不过有没有ponyprog2000不重要,iccavr直接就支持LZ贴的串口ISP。

网友I:
把相应的软件也上传上来啊

楼主:
还是自己去找吧,都是免费的

网友J:
真是简单实用啊

网友K:
真是简单明了,准备试一下

网友L:
原理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