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

楼主(2010-04-14):
那位大虾知道PCB铜皮怎么样修理

楼主:
就是图中2个电阻中间的那些铜皮怎么样能修理掉?知道的大虾说下。多谢。

网友A:
改一下安全间距,重新敷铜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B:
关键是你想修理成啥样?

网友C:
画个Keepout,再敷铜。我有时就拿这个方法修死铜。
不知道高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楼主:
就是把两个电阻中间死铜修掉,在里面感觉很难看。6楼的我也用过太麻烦了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可以直接修的。

网友D:
在没有网络表关联的时候应该可以裁剪

网友E:
画个Keepout,再敷铜。我有时就拿这个方法修死铜。
不知道高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样才能合你心意 ,想简单,没有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中间的铜已经连到地上了。留着好一些。

如果一定要去掉。你双击你铺铜的地方,会出现铺铜的属性对话框。里面有个“LOCK”字样的选项是打勾的。你把勾取消掉。然后再双击你想删的地方,就会出现选中的示意来。你点击键盘的“DEL”便可

网友H:
安全间距太小了。

网友I:
一个安全间距可以设大点,还有可以分部分来覆铜。

网友J(2010-07-04):
安全间距小了

网友K:
能说得清楚些吗

网友L:
你双击你铺铜的地方,会出现铺铜的属性对话框。里面有个“LOCK”字样的选项是打勾的。你把勾取消掉。然后再双击你想删的地方,就会出现选中的示意来。你点击键盘的“DEL”便可

网友M:
做封装的时候在焊盘中间加一个keepout,就可以了!

网友N:
敷铜的时候调一下间距

网友O(2011-03-10):
用DXP最新版本的,直接挖掉就行了。

网友P(2011-05-20):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呀

网友Q:
画根无网络的线,再铺铜,然后再删除这根线,protel 99修铜不好弄

网友R(2012-12-02):
安全距离改大就行

网友S:
Altium designer软件有挖空覆铜功能,想挖成什么样都行   在放置选项里有个多边形挖空功能

网友T:
改一下安全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