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MEGA8反汇编软件!!

楼主(2010-04-14):
大家好!最近公司要修改以前一个产品的功能,但是没有源程序了,只有BIN文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反汇编软件,请留个下载地址或者发到我的邮箱:huaxf1980@yahoo.cn .我在这里先谢谢了!单片机使用的是ATMEL的ATMEGA8。

网友A:
怎么都是一些这么没创意的理由?

楼主:
这不是有没有创意,是事实,没办法!

网友B:
IDA吧,我怕楼主用会了这个之后再也不想做研发了

楼主:
看了IDA的介绍,感觉学这个比重新写个程序还要麻烦。另外我听说最近ATMEGA8供货有点不太正常,想要PIC16F883去代替这个,不知道2者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C:
还不如重新写一个,这种小程序还是蛮简单就能搞定的吧

网友C:
另外IDA要是能熟练应用了,你的薪水绝对要10K以上了~~~~~

网友D:
单单一个软件应用就10K?LS说瞎话是吧

楼主:
主要是改的比较简单,只要向EE记录几个数据就行了,我想如果反编译方便的话,5分钟就能搞定的,看来是不行了,要重新写了

网友C:
不是说靠一个软件应用就10K
而是透过一个软件看到的能力和价值
举个例子,
熟练的用IDA,那汇编能力得刚刚的
熟练的用IDA,那能创造的价值更是刚刚的,用来**现有程序,这个没什么说的吧,利用反汇编看别人的编程思想,然后自己写代码实现,等等,体现了一个优秀程序员的能力=。=
IDA可不是随便便就能玩的转的,也不是死记硬背就能搞的明白的玩意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修改还是添加呢?如果是修改,直接用一些软件就能改了,例如ultraedit。

网友B:
单单一个软件应用就10K?LS说瞎话是吧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玩转IDA需要的知识值这个价

楼主:
应该说是添加吧,就是记录一下当前的状态,以便断电以后能恢复过来

网友B:
要增加EEPROM记录状态的功能,
这个你还是重写吧,直接在反汇编中加代码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你这是**别人的产品吧,哪有自己的公司只有Bin没有源代码的

楼主:
说实话,这个还真是别人给**过来的。我刚到这个公司没多久,他们以前一直是请别人**出来的,不过那边只给了BIN文件,现在要我去改一下功能,我想先看看能不能反编译出来,如果实在不行,那只有自己重新写了

网友C:
有功能指标就重写吧,~~~

网友E:
会**了就不需要研发了

网友B:
说实话,这个还真是别人给**过来的。我刚到这个公司没多久,他们以前一直是请别人**出来的,不过那边只给了BIN文件,现在要我去改一下功能,我想先看看能不能反编译出来,如果实在不行,那只有自己重新写了 ...
引用 楼主:

哦,那你还是自己写吧,写出来之后代码不要放公司,就说是你**后添加
以后公司要啥功能你就在代码上加,然后把BIN给你们公司,就说是**的
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公司不配也没必要拥有源代码

楼主:
有个功能还不了解,它需要一个声控功能,就是声音响的时候LED闪的快点,低的时候闪的慢点,不知道怎么样去实现。它原本是用LM324带一个麦去实现的,我是在想用AD去测它的电压吗?还是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