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程序问题

楼主(2010-04-14):
我做的是usb设备,用仿真器仿真的,编译通过,倒是调试时遇到问题
这是延时2us的
void delay2us()
{
uint i;
for (i=DELAY_START_VALUE; i!=0; i--);
}
但是下面的delay2us()第一个能通过,第二个在运行到for(i=DELAY_START_VALUE; i!=0; i--);时就卡住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决办法
void CH375_WR_CMD_PORT(uchar cmd)
{
delay2us();
CH375_CMD_PORT=cmd;
delay2us();
}
如果我把第二个 delay2us()屏蔽了,后面再用到延时2us,还是回运行不下去。郁闷ing,大家帮帮小弟……

}

网友A:
这种函数没有实际操作,很容易被优化掉。建议修改仿真编译软件的优化等级试试。或者在for循环里加入NOP指令

网友B:
void delay2us()
{
uint i;
for (i=DELAY_START_VALUE; i!=0; i--);
//     _nop_();  // FOR循环中没有Nop是很容易被优化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