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角函数题,送分。

楼主(2010-04-14):
入射光线经过距离x,照射到6,12,24,48面旋转镜上,
反射光照射到距离圆心为y的幕布上,计算能照射的长度z.

帮我算算,毕业太久全忘记了。

楼主:
:lol 大家帮忙算算。新毕业的或者在校的学生应该很熟悉。

网友A:
不必高中,初中毕业就应该会计算,光的反射定律是初中物理内容。
提示:反射角等于入射角,计算两个极端位置。

网友B:
这个还是蛮简单的,连极限的运算都不用,但是得用计算器算算三角函数=。=

网友B:
不过会计你这个X和Y给的就不太好算了,X和Y要给到圆心的距离就好算了,
你这个X,Y估计还要反推出到圆心的距离再算……

网友B:
大概的算了下,6面的应该是不能用了,因为它能把光反射回光源的
应该最少要用8面的吧~~~

网友B:
额……想错了,再算算~

网友C:
话说王会计这字可是还行啊写的,哈哈哈~~~

网友D:
就是两个极限值,6,12,24,48面,每一个边长知道,加上角度就可以根据三角函数算出z的长度了

网友E:
X比Y大,所以应该和X无关。比如6面的,只要考虑一个角刚转过去和刚要转完两种情况就可以算出了,怎么感觉和镜子大小有关呢

楼主:
我这个是大意,大家可以改说法。比如是到圆心的距离都没问题。
我感觉,似乎直接把光源变到镜子中(镜像),然后连接这个光点和镜子边缘,延长线与屏的焦点,就是扫描长度。
直接sin就搞定了。
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网友F:
如果你的光源是像那种激光笔似的点光源,貌似很简单?
首先,光照在棱镜角上时反射角是最大的,应该是360/n,n=6,12,24 48;
其次,照在棱镜某一面中点时最小,显然反射角=0;

那么你的问题首先是y处的屏幕应该在360/n这个角度之内,否则光根本反射不到。其次,屏幕越靠近X与圆心的连线,则光影越长,光影长度的极值按弧长算就是2*PI*Y*360/n。

网友A:
11楼:
不对。镜中的像在镜旋转时移动。只能在镜的两个极端位置固定镜不动,然后计算像的位置。其实这样算,和我在3楼说的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我也知道计算两个极端,咋算呢?
晚上实验证明,俺前面的那个说法是错的。
6面应该是120度发散。
12-----60度。
24-----30度
48-----15度
96-----7.5度
应该就是这个数值

网友A:
14楼:
此结果正确。

网友G:
我也顶15楼的!!!

楼主:
分已发送,请大家查收。

网友F:
我算的结果和你试验是一样的,只是看你图纸屏幕在光源的一边,所以只算一半的情况。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