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4):
我的电路需要5V/3A的功率,所以我买了个220V转5V/5A的适配器,结果使用中发现有高达110mV/300khz的噪声,之前以为没有影响,但是测试中发现电路中的74LS245经常误动作(输入端高阻,输出使能时,会出现输出为0的情况),在芯片输入脚上焊接了100n的电容,并且在电路板供电输入口上增加大滤波电容也没有效果。而改用大华的稳压电源供电时,就没有出现误动作的情况。为了满足便携性的要求,不可能带那么大的大华电源供电,对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适配器引入的噪声去掉呢?谢谢关注!

网友A:
串接滤波电感。

网友B:
开关噪声,你最好能贴上那个问题电源的内部照片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