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DS生成的BIN文件下载到板子FLASH中无法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我使用的是AT91SAM7X256开发板,ADS+JLINK环境,写了个跑马灯测试程序,当ADS的RO BACE设置在RAM里时,在AXD+JLINK环境里可以进行仿真,开发板上LED效果按预期正常运行,当ADS的RO BACE设置在FLASH里时,在down flash的时候弹出个“JLINK ARM WARNING: Debugger writes to flash after flash download is completed”,还有一个不停loading image的框,等多久都没变化了,只能停止。

而且,用ADS生成BIN文件之后,使用atmel公司的专用下载工具SAM-BA将.BIN文件DOWN到FLASH里,板子重上电之后无运行效果,并且电脑弹出无法识别设备。用JLINK带的软件 J-FLASH下载到FLASH里同样如此。

我首先排除了板子和下载软件的问题,因为ATMEL公司提供的.BIN文件通过SAM-BA或者J-FLASH下载到板子上之后都可以正常运行。

我在想是不是ADS中某个地址没设置对?或者是启动代码?但启动代码部分我是直接在ATMEL公司的例程里抠下来的啊。希望有前辈能帮分析一下。谢谢拉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问题,我用的是TQ的板子,出场程序带的bin文件下载到板子上以后出现了Length of your file is too big 的打印信息在超级终端上,不知道何种原因

网友B:
LS你的dwn软件设置肯定有问题!不信你自己看看!

网友A:
恩,谢谢LS,是在设置USB配置时候,我在DNW  USB port  那里选择了UBOOT,应该是trans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