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层叠设置

楼主(2010-04-14):
(无正文)

网友A:
看信号特性了,不能一概而论
就算有1万条腿,如果你只用了3条腿,估计单面板都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要使用一千条引脚的,有人问我的,我也不清楚,好像是说四到六层就可以搞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引脚数和用几层板有怎样的一个通用原则?期待指导:)

网友A:
管脚间距是多少?BGA?厂家的加工能力(最小间距和线宽)?埋孔还是通孔?
资料都到手了就可以算了,埋孔最好算,每层能拉出多少根线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就给我举个例子嘛,我这个是根据什么来计算的,或者一个大体的思路,拜托了,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