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10-04-14):
(图片)

楼主:
解释一下:
上面的电路中,隔直电容前端输入信号范围是:+/-8V, 因为Vout 输出信号中不能有负压信号,使用电平转换电路,运放也是单电源工作.

如果把运放的工作电压改成双电源, 则Vout 输出的零点基本上在 1.25V.

我想请教的是,这个问题, 跟运放的哪个特性关系比较大? 解决办**

非常感谢!

网友A:
正负8V的信号,你的偏值只有1.25V,还是有负电压进入运放

网友B:
按楼主现在的接法,偏置电压比较小,正输入端肯定有幅度比较大的负电压输入,而该运放的输入电压最小值是-VDD,单电源的情况下输入最小值就是0V。 至于为什么输入较大的负信号运放就是输出高电平,这个是跟运放的内部电路有关系。
解决的方法,把输入信号的幅度减小,如果偏置一定要使用1.25V,那么信号幅度不能高于+-1.25V.

网友C:
单电源供电,正负8V的输入信号,工作正常才怪呢

楼主:
输入信号的幅度减小不好处理, 总会存在较大负压的情况, 是不是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是不是只有改成双电源工作,后端加负压嵌位保护?

网友B:
此运放的电源电压最大值是+-8V,输入信号的允许范围是-VDD~+VDD-1.5, 所以即使用双电源供电,+-8V的信号不减小幅度也不符合此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为什么输入信号的幅度减小不好处理?我觉得电阻分压就可以减小幅度,分压的电阻别选太大的,几K到十几K之间,这样分压电阻跟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运放的输入电阻可以忽略。

楼主:
TLC2272 是RAIL-TO-RAIL 的运放, 为什么: 输入信号的允许范围是-VDD~+VDD-1.5?

网友B:
这个可不是我杜撰的。
rail to rail很多时候描述的是输出特性,输出范围是-VDD~+VDD.
从这个运放的内部电路也能看出来输入范围,输入级是两个PMOS,PMOS都有开启电压,你输入VDD了,输入级Vgs=0或者>0,截止了。

网友D:
一般集成运放都是双电源供电,如果运放在某个电压值上继续放大的话,波形就会放很大,以致不容易观察,波形丢失!

网友C:
输入信号的幅度减小不好处理, 总会存在较大负压的情况, 是不是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是不是只有改成双电源工作,后端加负压嵌位保护?
引用 楼主:

可以先用精密电阻分压再做处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网友F:
你这个直流偏置太小,而且单电源电压7v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