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TLC274能否用LM324代换

楼主(2010-04-14):
运放TLC274能否用LM324代换?应该比较DataShhet的哪些指标?
工作条件:5vVcc,频率100khz,输入信号0-200mv,放大5倍

网友A:
从你提供的工作条件主要比较一下增益带宽积、压摆率、输出信号范围,其它的直流参数跟你具体应用有关系。

网友B:
输入信号范围,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偏置电流,输出电压范围。频率和放大倍数小的话,增益带宽积,频率,可以不考虑的

网友C:
其实很多低频运放都能互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试一下,只有能达到技术要求即可.反正现在运放价格都不高嘛,查买资料的时间和费用远高于运放价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