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Lcd屏幕出现图像左偏和上偏,底部和右边有花纹

楼主(2010-04-14):
更改初始化代码好像没有效果啊,但我测了很多屏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就这种屏有这种情况了,厂家工程师说要把手机上每个显示画面的行列地址的设置都要做更改才行的!不能只是改一个手机驱动的初始化!但其它屏一弄上去就是好的啊,设置的地址也是这样的啊
LCD_MainLCD_CtrlWrite(0x2a); //X Address Setup
    LCD_MainLCD_DataWrite(0x00);
    LCD_MainLCD_DataWrite(0x02);//original data is 02
    LCD_MainLCD_DataWrite(0x00);
    LCD_MainLCD_DataWrite(0x81);//original data is 81
    LCD_MainLCD_CtrlWrite(0x2b); //Y Address Setup
    LCD_MainLCD_DataWrite(0x00);
    LCD_MainLCD_DataWrite(0x01);////original data is 01
    LCD_MainLCD_DataWrite(0x00);
    LCD_MainLCD_DataWrite(0xa0);////original data is a0
我的屏大小事128*160
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我换了个一样的屏,情况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刷屏起始地址不是芯片指定的吗?这也能修改?

网友B:
blockwrite函数的statx和starty反了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看看X和Y 分别有几个像素没有刷上,在BLOCKWRITE里面把startx和starty,endx和endy分别加上对应的数字,具体原因自己琢磨!

网友D:
修改刷屏函数起始地址即可

网友E:
原因是LCD IC显存像素比LCD模组的液晶像素多,像128X160的模组,它的IC显存像素很有可能是132X16*,液晶只用了它的一部分

网友F:
谢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G:
可是细节还是没有回答,大概流程谁都明白

网友H(2010-05-20):
举个例子:GRAM 132*168        LCD 128*160  正确的显示需要GRAM上的数据矩阵正确映射到LCD上,so,需要准确的设置映射开始的地址!

网友I: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J:
修改刷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