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开关问题,我是个新人

楼主(2010-04-14):
(无正文)

网友A: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触发器的啊,我是菜鸟

网友B:
要对灯的亮的次数统计,而且也要对亮的总时间做统计,并且还要显示出时间
这个用单片机比较方便。

网友C:
这个貌似方法很多
  1、可以内部用变量统计,
  2、如果是要检测灯确实亮了的话,可以使用光敏电阻之类的传感器。

时间的话,用内部的计时器就可以了。当然了,纯模拟也可以,用RC电路来做时基、、、有点麻烦,不推荐。

楼主:
恩,我也觉得单片机方便,可现在还没学,看来要提前学习了

楼主:
4# maychang 恩,thankyou

网友A:
用单片机,用传感器接受信号,然后口线发出脉宽一定的频率一定的脉冲,芯片内部设置一个变量 计数,因为你脉宽一定,时间也就确定了,可能还要epprom记录数据的

网友D:
单片机+时钟芯片

网友E:
要搞麻烦的话
就用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