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用FlashMagic不能烧录程序,哪儿有问题?

楼主(2010-04-14):
我现在使用DP-51PROC实验箱,用ISP给实验箱上的P89C51RD2HBF芯片烧录程序,用的是FlashMagic,如果不按下实验箱上的RESET键,直接点“Start”,提示“Programming is disabled due to security bit being set”;如果按着实验箱上的RESET,点“Start”,就提示“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rate……”。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办啊?多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试验箱……

楼主:
问题解决,提示“Programming is disabled due to security bit being set”是因为Security bit 1位是1(按理说新买的芯片这个位应该是0的),需要选择清除全部flash和安全位。然后才可以烧录。提示“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rate……”是因为波特率不合适,把波特率降低到4800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需要把波特率设这么低,是因为电磁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