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位朋友能分析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0-04-14):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
这就是所谓程序的鲁棒性。

楼主:
呵呵!maychang大侠。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想不到办法!什么内狗,外狗都有用!

网友B:
按复位都没用,这句话显然不能排除硬件是否足够的鲁棒,
但是如果你能做个试验,把出问题的两个板板上的烧程序也调换一下,如果现象依旧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C:
修改程序,程序有bug

网友D:
程序的抗干扰性是靠其对错误的防范来实现的,防范得越周全则抗干扰性越强,这从模块设计开始就必须加以考虑——如对非法输入的处理。但如果是(硬)复位都无效,那就是其他原因了,除非是由于上次软件执行错误致使硬件损坏。

楼主:
刚刚通过google看了下以前匠人对方面资料!只要是多程序中判断的缺失。
我还以为又什么其他的方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