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VHDL程序编译报错问题

楼主(2010-04-14):
以下程序希望实现的功能是,若CM脉冲以1000个时钟(sysclk)为周期到来一次,CutMark就一直保持低电平,若CM某次未到来,那么,CutMark在此刻将被置高,提示CM丢失。实现原理是:CM每次到来就将计数器CMcounter清零,若某次CM丢失,计数器将计到1020,此时置高CM。

源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Mprocess is port
(
sysclk:    in   std_logic;
glbrst:    in   std_logic;
CM:        in   std_logic;
CutMark: out std_logic;

Cen:     out std_logic;
CounterVal: out 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
end CMprocess;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CMprocess is

signal CMcounter: 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signal Cen1:         std_logic;
signal CM1:          std_logic;
signal CutMark1:   std_logic;

CONSTANT CMLOST: 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 "0001111111100"; --1020

Begin

CMprocess: process(sysclk,glbrst)

begin

  if rising_edge(sysclk) then

   CM1 <= CM;

  end if;

  if glbrst = '0' then

   Cen1 <= '0';
   CutMark1 <= '0';
   CMcounter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sysclk) then

   if CM1 = '0' then --第一个CM到来就使能计数器

    Cen1 <= '1';

   end if;

  end if;
-----------------------------------------------------------
  if CM1 = '0' then --每次CM到来就清零计数器

   CMcounter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sysclk) then

   if Cen1 = '1' then

    if CMcounter < CMLOST then --否则在计数器使能和未计到1020情况下继续计数

     CMcounter <= CMcounter + '1';

       else

     CutMark1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
end process;

Cen <= Cen1;
CutMark <= CutMark1;
CounterVal <= CMcounter;

end behavior;

编译未见语法错误,Analysis&Synthesis时出现报错:

Error (10818):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utMark1" at CutMark.vhd(55) because it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the clock edge

Error (10818):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Mcounter[0]" at CutMark.vhd(55) because it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the clock edge

CMcounter[12..0]都有此错误。

若将末尾的CutMark <= CutMark1;
              CounterVal <= CMcounter;

两条语句屏蔽,即可通过。

应该是个常见错误,初次写程序,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高手些呢?自己回答吧,错就错在CutMark1和CMcounter在不同的if语句中重复赋值了。不知道的学习一下,高手尽管嘲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