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单片机ADC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小第用了款ADC的单片机 其性能如下
1:支持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
2:14位分辨率。当采样电压等于参考电压时输出结果为8191。当采样电压等于负参考电压时输出结果为-8192.
3:单片机内部生成一个1.25V电压.

小第想用ADC口 采集一个 -1到5mV的差分输入的电压.如果用1.25V做参考电压,14位分辨率,那ADC是不是可以采集一个-1.25到1.25V的输入电压,其电压分辨率为0.15mV。(1.25V/8191=0.00015V)?

是不是我的参考电压越低 我就可以得到更高的电压分辨率阿?
比如我用0.1V做参考电压  我的电压分辨率就可以达到0.012mV.

楼主:
ADC的参考正电压可选择为:
1单片机内部生成的1.25V电压
2外部电压      AIN7引脚输入
3选择单片机工作电压
4差分电压      AIN6-AIN7引脚输入

网友A:
分辨率跟参考电压是有关系,但也不至于你说的越....就怎么....吧,看手册

楼主:
就是手册上面的参考电压的电气规范为TBD(代解决/代界定)
我的芯片为CC2430

网友B:
你的输入电压太低限制了ADC的性能发挥,将信号放大接近+/-1.25V即可

楼主:
呵呵 小弟就是想不用发大电路..最好直接用ADC采样...你知道AD620多贵了,还要加其它各种电路

网友B:
这是原理性的东西,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除非你能接受ADC发挥不了最佳性能这个事实,好比愿意大**打蚊子。。。。

楼主:
多谢指教
所以我才妄想  可不可把ADC的参考电压降到10mV左右....是不是就可以发挥ADC的性能了?

网友C:
关键是你能保证10mV的参考电源的精度么?
还有你的10mV从哪来~

楼主:
还有你的10mV从哪来~......不知道可否1.25V的电压用电阻分压(120K/1K)得到10mV 阿
至于精度  我只能信春哥了

网友B:
一般来说,ADC的参考不可能到10MV这个级别,一般在0.6V~VDD之间,这个可以去看手册。

网友C:
看玩笑的么,10mV用电阻分压。。。
这基本上就没有精度可言了=。=

楼主:
谢谢 各位热心指点 看来必须加放大

网友D:
必须放大,可以选择便宜的运放。

网友E:
还是需要放大,电路对电压的分辨能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有1mV的基准就能测量uV的电压了,否则的话那些做仪表放大器的都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