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问题:关于运放直流偏置

楼主(2010-04-14):
我是菜鸟,我想知道在添加直流偏置下,为什么输出电平会提高的呢,我的推导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想请高手指教下:
根据虚短虚断,推出
(VIN-2.5)/R51=(2.5-VOUT)/R45
=>VOUT=2.5-R45/R51(VIN-2.5)
得出输出电平不在2.5V上下晃动的

谢谢

网友A:
你这种偏置的方法是加在同相端,把2.5V放大了1+R45/R51倍之后再偏置到Vin上了,你算得没问题。

网友B:
要想得到那种输出电平在2.5V上下变化的,Vin端R51的前面需要加一个隔直电容,写一下传递函数就清楚了。当Vin无信号或是直流量时,运放相当于跟随器,输出偏置电压2.5V,当Vin是交流信号时,运放输出的是Vin*(-R45/R51)再叠加上偏置的直流量。

楼主:
当Vin是交流信号时,运放输出的是Vin*(-R45/R51)再叠加上偏置的直流量。
---------------------------------------------------
你用的电压叠加原理吗?
当Vin无信号或是直流量时,运放为什么相当于跟随器呢,能告诉我一下吗,还能告诉我下传递函数吗,我比较笨的

楼主:
你这种偏置的方法是加在同相端,把2.5V放大了1+R45/R51倍之后再偏置到Vin上了,你算得没问题。
--------------------------------
和实际输出波形不一样的,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Vin之后R51前面接一个隔直电容C,当没有信号即Vin=0(直流量)时,可以把R51那一支路看作断开的,这时运放的输出经R45直接接回负输入端,相当于跟随器, 输出2.5V,隔直电容C的右端电压也是2.5V。
当Vin是频率较高的信号时,由于隔直电容C上的电压不能突变,又因为电容C左右端的电压是2.5V,所以电容C的右端的电压是2.5+Vin.根据虚短和虚断:
  [(2.5+Vin)-2.5]/R51=(2.5-Vout)/R45
可得 Vout = Vin*(-R45/R51) + 2.5

网友C:
不加藕合电容会饱和么??

楼主:
谢谢六楼的高手,我明白了,直流和交流分开分析,再叠加。

楼主:
不加藕合电容会饱和么??
--------------------------------
是什么意思,我放大才10倍,怎么会饱和的呢

网友A:
加耦合电容是为了只放大交流信号,而不放大2.5V的Vref,跟饱不饱和,没关系。

网友C:
不加藕合
Vo= Vp(1+R45/R51) + (Vi*- R45/R51)
=>Vo=Vp + R45/R51(Vp-Vi)
和LZ的结果一样啊,但是Vi的信号不是很少吗?我仿真了一下,就这样为什么不会饱和?

加了藕合才可以偏置
vo= Vp +(Vi* - R45/(R51+1/sC))

楼主:
真理不辨不明啊,谢谢大家讨论的!
Vo= Vp(1+R45/R51) + (Vi*- R45/R51)
=>Vo=Vp + R45/R51(Vp-Vi)
-----------------------------------
这里用的叠加定理
为什么不加电容的时候 单独考虑直流偏置电压时:
Vo= Vp(1+R45/R51)
反向端输入视作地呢,
不解

网友D(2011-05-20):
新手报道

网友E(2013-04-13):
学习了  对单电源有个全新的认识了!。 直流偏置提升out直流电平。 对交流信号的动态范围会有影响么?

网友F:
学习了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