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一个自动连接烧写芯片接线

楼主(2010-04-14):
现在芯片很多,每一个芯片都有不同的烧写引脚。我想做一个自动引脚连接。就是烧写器引脚为输入,输出为32pin socket烧写座。带一个显示。通过设定要烧写的芯片型号,自动将烧写输入线连接到32pin socket引脚上。
初步想法是通过模拟开关实现,可是模拟开关好像没有32通道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

楼主:
哈哈,找MP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2樓說的MP啊?可否說的通俗易懂點??

网友B:
用传说中的矩阵开关

不过现在高档点的编程器都是管脚全驱动了,同样封装的芯片,用一个编程座就搞定了

楼主:
用传说中的矩阵开关

不过现在高档点的编程器都是管脚全驱动了,同样封装的芯片,用一个编程座就搞定了
引用 网友B:

我剛查了一下矩陣開關,那個東西太大了,成本太高了。我希望做的是一個小巧的轉接版一樣的東西。一邊是大概6pin的燒寫鏈接線,另一邊是32pin的燒寫socket。中間用模擬開關之類的來講燒寫的6pin線連接到32pin socket中的任何6pin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拆开过TOP2004编程器看其硬件架构,用了一片CPLD,一片FPGA,这FPGA是可配置的,个人理解是编程芯片选好后,由PC机下载配置文件到FPGA,动态配置其输出与输入的连接关系,然后对其进行编程。

网友A:
不明白2樓說的MP啊?可否說的通俗易懂點??
引用 楼主:

应该说的是MCUplayer吧!就是国产斑竹

网友D:
楼主的想法不错,你可以试着先用4066做一个,应该可以处理很多IC
矩阵就不要想了,模拟的矩阵的成本远远高于FPGA的数字口矩阵,而且还有In/Ou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