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形电容器计算公式

楼主(2010-04-14):
圆柱形电容器计算公式

中,各个参数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通常表示为:

    C = 2 π ε H / ln(R1 / R2)

其中 H 为柱高,R1 为外半径,R2 为内半径,ε 为介电系数。

但如果用k = 1/(4 π ε0) 表示,其中ε0为真空介电系数,则有ε = εr ε0 = εr / (4 π k)。得:

    C = 2 π εr H / ln(R1 / R2)
         = H / (2 k ln(R1 / R2))

其中 εr 为相对介电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