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V开关电源IC

楼主(2010-04-14):
现在公司需将DC3V(或DC5V)升高到3KVAC,我想用开关电源的方式制作,可没有DC3V(或DC5V)开关电源IC,也没有DC3V的工作的MOS管。
     如有望各位同仁给介绍几个型号。

网友A:
是AC3kV还是3kWAC?
应该是3kV没错吧?可以采用电容倍压电路结构实现。

网友B:
输入3V直流,输出要3kV交流,输出频率多少?谐波多少?要求稳定程度如何?输出多大功率或电流?带什么性质的负载?
如果输出确实是要3kV交流,所谓开关电源IC想都别想。

楼主:
输入3V直流,输出要3kV交流,输出频率10kHz~35KHz,谐波没多大要求,只要没有谐振噪声就可。要求稳定程度没多大要求。输入3W功率600mA电流,输出大于2W功率大于0.66mA电流。用陶瓷隔开两极对空气电晕放电。
如没有开关电源IC,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C:
楼上参数做不了,输入电流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