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做外部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我想用石英晶体来做一个外部时钟,比如32768Hz的振荡电路。
有人做过么?

我采用上图所示的电路来做,发现得不到想要得32.768kHz,而出现了约32M的信号,难道是多次谐波出来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如果电路能工作的话,觉得可靠性如何呢?
感觉这个频率精度应该可以做得很高的。

网友A:
直接用个有有源晶振不就行了。

楼主:
可是老板要省钱阿,顶~
对了,cfly, 你知道目前市面上有源晶振要多少钱不?比如说常用的32768Hz, 30PPM, 0-70度的。
谢谢啊!

网友B:
想高精度,恒温+校正

网友C:
HC04加无源也便宜不了多少

楼主:
32.768k的有源晶振好像用得不多。有谁知道价格的,告诉我一声。
当然,关键还是讨论技术问题。
那个CL电容,感觉是晶振越快,其值越大,不过还是要问厂家的。
我的这个电路不稳定阿,郁闷。

网友D:
0.3RMB以下的,批量价。

楼主:
谢谢 草履虫 兄弟,  是有源晶振,确认这个批量价买得到么?
我以为要好几块钱呢。

网友D:
我说的是无源的。有源的指应该也不会超过1RMB。

网友E:
32768有源晶振,北京3—10元不等,广东有一家:1元的。

网友F:
试试这个

网友G:
32.768KHZ晶体通常用在电子表类计时产品上。

其价格与外形封装有关。柱体形状封装(这是常见及常用的。高频的晶体会有贴片等封装形式)国产,通常0.25左右

若产品要求低功耗,通常会选择 32KHZ

-----------
晶体两端的电容通常是15P 。但不是固定的,要根据你的晶体的DATASHEET及实验确定。如果不准的话,也请调试下容值。

但从LZ言论上看,出现了32M的频率,推测可能是RC振荡而非晶体输出的频率。

-----------
元件上省俩钱,还不够加工费用滴。你老板真牛人!

楼主(2010-06-10):
准备结帖。
使用74VHC04,如果晶振2M,4M可以较好的工作。是用32.768kHz也是可以工作的,但不是很稳定。
具体原因和使用这个反相器相关。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