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烙铁故障问题

楼主(2010-04-14):
电烙铁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可以
时间久了以后不管怎么送锡,旋转电烙铁,尖嘴部分都没反应
只有尖嘴上面的有反应,而且等锡熔化的时候,把电烙铁尖嘴插入熔化的锡,锡保持着熔化状态,好像电烙铁尖嘴部分还工作着。
不懂什么原因,不想买新的,舍不得丢
大家可知道什么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
谢谢啦!急!!!

网友A:
只能换个烙铁头了,我们买的那种不可调温的,一般都质量很差,而且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建议买那种可调温的。

网友B:
电烙铁头氧化了

楼主:
氧化了?那用刀片刮或用砂纸摩擦尖嘴部分可以不

网友C:
刮过以后会加快氧化,只能短期好用一点,还是得换

网友D:
换个好点的烙铁头……

网友E:
日本人做的头子真的不错,空烧怎么烧也烧不死,放几个小时看着头子都烧黑了,放松香里滋两下整个就光亮如新了。5年前在深圳买的积压白光头,10元5个,到现在一个都没烧死。。

楼主:
积压白光头?
这么便宜?
现在还有的卖吧

网友F:
青铜是不粘锡的。

网友G:
我买的国产头也很好呀。
关键是平时温度不要调太高。然后要采用PTC发热体的调温烙铁芯。

网友H:
有一个以毒攻毒的方法,就是使用弱酸性的阻焊膏浸泡加热了的烙铁头2-3秒,然后快速取出,用湿海绵擦干净,这样可以去除氧化层,但是这种方法用多了会很伤烙铁头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