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教个闪光灯电路

楼主(2010-04-14):
想做一个闪光灯,晚上一闪一闪的来照路!
希望输入电压为直流12--50V间,闪光次数为每分约60次;

现在12V供电的已做好,比较稳定(主要是把12V降到5V给单片机供电来控制闪光次数,灯管端电压用变压器升压来解决.);

但做50V的时候却不知该如何下手:

主要想法是在50V供电时,灯管两端电压要与12V供电时灯管两端电压一样大小,闪光次数也是60次每;但实际上用目前的电路,50V供电时,灯管两端电压高出许多许多;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现在有专用led芯片的了,可以不可以用ne555产生脉冲信号,来控制灯的熄灭的呢,成本可能低点

网友B:
开关电源dc-dc升压电路啦。控制可以用4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