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模拟I2C接口的E2PROM

楼主(2010-04-14):
我想用PSoC内部的模块资源,用里面的FLASH模拟出一块具有I2C接口的EEPROM,外部IIC master可以通过IIC访问这段空间,请问应该怎么设计啊?能否告诉点思路,谢谢!

网友A:
www.cypress.com -> documentation(最右上角)-> example project-> PSoC1 PSoC3 的例子都有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FLASH模拟出一块具有I2C接口的EEPROM   完全当成外部的E2PROM 来读写...

网友D:
值得想想

楼主:
大侠 能告诉我点思路么,网站例子工程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谢谢!

网友E:
你想模拟多大的E2PROM?PSoC里有个E2PROM UM,可以用内部flash模拟一个64B的E2PROM,如果你要求size不大,可以放几个这个UM,再加个EzI2Cs做I2C 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