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电路的问题,负载短路消失后不能自恢复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这个电路的输出用于给外部设备供电的+24v,有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负载短路时电源能关断,但是当短路消失后电路不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得怎样改才能实现自恢复啊?

网友A:
楼主的图似乎有误。
LM393的两半接法完全相同,这有什么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VDD和VDD1的电压是不同的,只是这里楼主将两个电压都标注为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