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电路问题

楼主(2010-04-14):
请问2管脚与16管脚的电容为何反接?现实中的一个电路的确是这样接的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内有电荷泵,用以产生大约是正负9V的电压。

网友B:
因为RS232信号中有负电压信号,而这个芯片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芯片内部应该有一个产生负电压的电路,这个电容应该是用来给产生的负电源滤波的,也就是说V-的电压是负的,电容没有接反。

楼主:
我刚测过这个电路,16脚为4.8V,2脚为9.1V,这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2楼所说的正负9V是哪产生的?

网友C:
可以看MAX232的手册,内部有一个5V-10V的倍压电路,还有一个10V到-10V的反转电路。

网友A:
我刚测过这个电路,16脚为4.8V,2脚为9.1V,这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2楼所说的正负9V是哪产生的?
引用 楼主:

电荷泵

网友D:
请问2管脚与16管脚的电容为何反接?现实中的一个电路的确是这样接的我不是很明白
是说为什么电容反接的问题。
电荷泵是没错。如果接1uF的瓷片电容也可以。
之所以电容反接,那是因为用的电容是有极性的电容。不反接,电容会坏(电容的正极要接正电压)。

网友A:
请问2管脚与16管脚的电容为何反接?现实中的一个电路的确是这样接的我不是很明白
是说为什么电容反接的问题。
电荷泵是没错。如果接1uF的瓷片电容也可以。
之所以电容反接,那是因为用的电容是有极性的电容。不反接 ...
引用 网友D:

这里不存在反接,本来就是按电压正接的。

网友E:
电压泵,正解

网友F:
呵呵,楼主既然量了,就该知道那并不是反接了。

网友G:
开关电源里面有一种,叫电容泵,或者电荷泵,可升压,反压。
232芯片本质上就是一个电源芯片

网友H:
我看到许多用的都是独石电容!没有正负

楼主:
我已经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I:
里边有个方波震荡电路,二极管电容再组成倍压,再加上点损耗,正负9V就出来了

网友J:
这个电路看似容易明白,其实不然。
进行电容充电容易明白,进行极性反转和电压叠加也容易明白,问题是这涉及到电源电压的问题就不容易明白发。因为反转和叠加后,会存在超出电源电压范围的现象,于是就不明白了。
这个事情,我琢磨过很久,一直不明白。

网友J:
详细原理:http://pdfserv.maxim-ic.com/en/an/AN1834.pdf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1834

注意阅读“Figure 1sb. Transmitter output stages in a MAX232-type RS-232 transceiver derive their positive and negative levels from the V+ and V- voltages produced by internal charge pumps.”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