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得到一个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

楼主(2010-04-14):
rt,是从芯片厂商获得,还是计算获得,抑或测试得到?

网友A:
不会有什么“开环传递函数”,通常会给出一个动态参数——压摆率。

网友B:
一般来说,看运放芯片手册上的幅频和相频响应的曲线图就能解决不少问题了。

网友C:
幅频和相频响应的曲线,就是这个运放的开环特性。

网友A:
通常只是给出开环“增益-频率”特性(从中可以看出增益带宽积),而不会有相频特性。

楼主:
能有具体的表达式吗?如果没有基本放大电路的相频特性,又如何计算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又怎么得出反馈环路稳定增益的补偿和设计?

网友A:
能有具体的表达式吗?如果没有基本放大电路的相频特性,又如何计算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又怎么得出反馈环路稳定增益的补偿和设计?
引用 楼主:

没有解析式,只是些图表。频率特性中的相位按一阶特性进行估计。

网友B:
现在不少运放都是内部补偿了的,如果内部没有补偿,手册上应该就会有相频特性,并且说明反馈深度的限制,即闭环增益的最小值。如果不想限制反馈深度,就根据幅频和相频曲线找出各个极点的大致频率,然后计算出外部补偿的器件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