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篇关于Flash问题的联想

楼主(2010-04-14):
看了几篇关于内置Flash的帖子,想起设计中可能利用上,但有些疑点想咨询一下:
1、内置的Flash可以保存数据(但帖子中都描述是烧录的时候保存为Const),不知道是否可以在程序运行期间进行数据的改写(不能是使用RAM哦)。
2、如果上面的方法可以,那么在改写数据的时候,需要擦除,是否有NandFlash的特性,例如块和页的概念。
3、其读取的速度和外挂的NANDFlash相比,会快些吗?理论上会快多少?

暂时想到这些。
谢谢!

网友A:
1)可以,请看PM0042 - 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

2)是的,同样看PM0042

3)数据手册中有具体参数,你可以比较一下。

网友B:
读取的速度没的说,呵呵,干干的,不需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
非常感谢!再加一条:4、内置的Flash是否有坏块的问题出现!若有,该如何处理。(外挂的NANDFlash是有坏块标识的)

网友C:
呵呵,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呢。

网友D:
程序运行期间进行数据的改写,好像跟在线仿真两个概念

网友A:
非常感谢!再加一条:4、内置的Flash是否有坏块的问题出现!若有,该如何处理。(外挂的NANDFlash是有坏块标识的)
引用 楼主:

1)从来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NOR Flash不像NAND Flash这么容易有坏块。

2)如果内置的Flash出现坏块,这片MCU就算废了。

楼主:
6楼的怎么提到在线仿真的事情了,让我有点云里雾里的。

楼主:
谢谢香版的支持。
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准备将存储在外挂Flash的数据换到内置Flash中来,从而提高读取的速度(反正外挂Flash和内置Flash的擦除寿命是一样的)。
有问题再来咨询!
谢谢!

楼主(2010-10-04):
不好意思!离职后一直没有时间来管理贴子!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