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扩展flash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我想用51单片机外部扩展一flash存储芯片。硬件连接上是把flash当作外部RAM还是外部ROM来连接呢?我是想用它来存程序,但该芯片引脚上“CE”片选,“OE”输出使能,“WE”写使能。请问OE和WE与51单片机怎么连接?

网友A:
看相关手册,关注RD,WR,PSEN等信号线。

楼主:
嗯,我就是不知道这几根线该怎么连啊。。。
如果当作RAM的话,我把OE--RD  ,WE--WR。
当ROM的话, OE--PSEN,WE--?
请指教,谢谢。

楼主:
请用过的帮忙给我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