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灯交流38V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14):
厂里边用的荧光灯老是坏,我对这个一点不熟,每次坏了就是换板子就OK!:L
荧光灯有四个输入端子
一对是38V交流输入
另一对并了个CBB的小电容,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220V转~38V的供电板老是坏,又没查处哪地方坏了
坏板只是输出电压变成交流70V或更高,灯管就不亮
换块新板灯就好了.............

这种荧光灯是圆形的灯管在一个放大镜片的上方,用来检测产品外观的....

网友A:
什么地方有38V的规格?
你说的是电子镇流器吧?

楼主:
我不知道,是拿数字表测出来的,荧光灯正常工作时电压为交流38V

楼主:
板子上没看见有镇流器,不过有个象变压器的小线圈,应该是镇流用的........
没来得急仔细看..............
改天我把图描出来传上来

网友A:
换块好点的板子吧  也就是多花几毛钱一块钱的事

网友B:
换板子形状不一定一样,比较麻烦。如果是公版电路,坏板还没扔吧,查查板上四个关键元件:两个高反压管是否耐压足够,最好是13002以上,主振电容、输出电容耐压至少要650V以上且更换容量须与原板一致。从描述看是输出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你拆下来瞧瞧。
  另外灯管两端为高频交流,普通数字表测量的电压数据无效。

楼主:
wh6ic  好象很懂这块哈,谢了
没机会弄,公司坏了板子都换新的,旧的没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