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明白交直流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恕我愚昧,一直搞不明白直流和交流是怎么回事,我们平常一般都把直流当成电压来着,而相应的英文Direct Current 却指的是电流,Alternating Current又是指交替变化的电流。我们一般都是以电压方向变不变化来定义交直流,那交直流定义是不是都必须预先确定一个参考电位,然后根据与参考电位比较来判断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交流一般指方向和大小都变化的信号(电流或电压)。如果叠加了一个直流成分,通常会将其分解后分别处理和分析。

网友B:
没必要有参考电位,也不是以电压方向来进行考量的。

直流通常指的是直流电;交流通常指的是交流电。

直流电的电流:不随时间而改变方向。至于是否存在交流成分叠加,不影响它的直流电性质。普通的整流器出来的电流也是直流电流。直流电的电压方向总是和电压的方向一致的。
交流电的电流:随时间变化,方向(周期性地)变化。交流电的电流方向,与电压的方向不一定是一致的,因为交流电的电流和电压存在超前和滞后的现象。

网友C:
直流就是在时间轴上不发生变化的,而交流相反,呈周期变化的。

网友D:
3楼的专业

楼主:
谢谢3楼,也谢谢其他各位回复,特别是“直流通常指的是直流电;交流通常指的是交流电。”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至于不必要有参考电位,就是有一个相对变化就可以了吧,不需要绝对化。

网友A:
当你学会将一个信号分解成“直流”成分加上若干个“交流”成分后,自然就会更深刻的理解何为直流何位交流。通常只会把直流和各种不同频率的交流(注意这里没有具体指是电流还是电压)作为信号的组成分量(基),就象是将一个矢量分解成坐标分量一样。因此除了纯粹的交流信号外(正弦信号),通常所谓的“交流”只是个“俗称”而已,如特指交流市电。

网友:
把直流当成海平面的高度的陆地,交流当成在此陆地上流过的河流。好吗

网友E:
学过《信号与系统》的FOURIER分析之后你就知道了。
任何信号都可以看作基波(直流分量)和不同强度各次谐波(正弦波)的叠加,基波也可以看作频率为0的谐波信号。
实际上,工程上所有的信号都是含有交流分量的,只是各频率的强度不同而已。当信号通过一个系统(线性)时,你就可以看成各个频率的不同强度的信号来激励一个系统,输出是各个响应的叠加,在时域上输出等价于该信号与该系统冲击响应的卷积。

网友A:
楼上学的还不够。

那“基波”不是直流成分,是一次波——交流成分。

网友E:
谢谢LS指正,基波确实是指一次交流成分。

任何信号都可以看作直流分量和基波,及不同强度各次谐波(正弦波)的叠加(积分或加权和),直流也可以看作频率为0的谐波信号。实际上,工程上所有的信号都是含有交流分量的,只是各频率的强度不同而已。当信号通过一个系统(线性)时,你就可以看成各个频率的不同强度的信号来激励一个系统,输出是各个响应的叠加,在时域上输出等价于该信号与该系统冲击响应的卷积。

楼主:
谢谢大家,最近正打算重新学习信号与系统

楼主:
下图是一个嵌位电路,当正弦波(交流)负半周时,二极管导通,对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后约为VCC,可为什么不是-VCC呢?该怎么理解?

网友A:
参考点不同。当信号回到零电位时电容的右面大约是正的VCC。

楼主:
我想是不是这样理解:设信号下端接地电压恒为0V,因此信号上端电压波形就为一正弦波形,当它为负半周峰谷时,C1左端为-VCC,则
1)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变,右端也为-VCC.此时D1在C1右端约为-0.7V处开始导通
2)由于没有放电路径(假设R1很大),右端保持0V,D1不导通。
上面两个哪个是正确的啊,好像都得不到信号回到零电位时电容的右面大约是正的VCC。
还请释疑,谢谢

网友A:
信号为负时,由于二极管正向导通呈现的“电阻”很低,所以电容的右端被“钳”在了零电位附近(注意电容两端的电压不是不能变的,只是某种条件下变化速度受限而已)。当信号由负回到零电位时,由于二极管反压且负载不重(RL够大),则电容两端的电压差将缓慢变化(相对于信号的变化率来说可以忽略),因此电容的右端电压此时大约为VCC。如果进一步信号变到正值(如VCC),则电容右面的电压将继续上升至大约 2 VCC。这就是“钳位”电路的作用——即将信号的底部钳在零电位上。

楼主:
真是麻烦您了,到底是C1右端出现负压(交流通过电容)在前还是D1正向导通在前啊?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HWM: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