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tm32中关于定义器部分

楼主(2010-04-14):
定时器部分所讲的内部时钟CK_INT是什么啊?是从哪里得到的?其频率是多少?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里面应该讲的很清楚呀

网友B:
TIM1和TIM8定时器的内部时钟CK_INT是从APB2来的,其它定时器的内部时钟CK_INT是从APB1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搞懂了。